k8t主板经系统蓝屏

楼主(2009-03-31):
系统重做过 内存换了 还是蓝屏 请高手指导

网友:
看下电容鼓不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

网友:
出现蓝屏代码?可根据蓝屏代码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特别是上两条内存的!看有没有不兼容的!

网友:
蓝屏的时候最好看清报的是什么代码~~ 才能判断具体原因 把代码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