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了vc97背光

楼主(2009-03-31):
有一块坏的杂牌万用表的背光拆了。。跟vc97屏差不多 拆开对比发现,原来 vc97模具是预留了背光位置,于是把vc97液晶屏上的反光膜扯掉。。加上背光板正好合适。。搭在原来的电池供电上 就可以了。另外加装了一个按钮开关。用来直接开关vc97和背光。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
很好,不过在改改那个开关

网友:
我这个VC97和你这个怎么不一样?最明显是我这个5个按钮是一排。

网友:
是不错,楼主有没有想过电的问题呀?我还想着用外部供电哦,,,不知道它对电压要求是不是很高

网友:
可以用手机冲电器改外接电源。里面有个取样的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不仅仅可以用在稳压上,在开关电源中可以控制电源振荡频率。一般用在RCC类的反激开关电源上,如果是PWM类的反激开关电源,就改取样电阻,不过PWM类的体积要比RCC类的大很多)。我以前的电子厂就是这么干的。

注意事项:一般手机冲电器输出是4.2V-5V。还有就是对表的保护要做好。先串一个10R电阻再并一个9V-12V的二极管在上面。充电器的电压输出调到8.5V+就足够了。表8V就完全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有的表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呵呵,回答的很认真。其实要改我想 直接搞块手机锂电(自带保护) 加上一个in4007压降就差不多3v了可以给表供电了(我这个表是3V的。新款)准备买vc70D所以估计以后用的少了。 对了,你说 把笔记本外置电源 19V通过改 它上面的tl431上的R2电阻 降低阻值 能降到 12V输出吗? 另外 别的地方还需要改一下吗?

网友:
回楼上的。可以改的,不过变压器的工作参数会改变。反激电源不建意工作在轻负载。而且这个效率也太低了。60W的电源,带不到1W的功率。。是有是有点~~~~

还有就是改电路后,一定要改表里的电路。注意不要让电池充电。串个二极管到电池上就行了。可以用压降比较低的FR SR系列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