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s芯片用什么开机?

楼主(2009-03-31):
我知道intel一般用io开机,威盛的用南桥开机,华硕的用开机复位芯片开机,请问sis的用什么开机?
华硕
芯片

网友:
SIS通过南桥开机

网友:
不能单独说是用南桥开机或是用I/O开机,有时他们是协调工作的,要视具体电路设计而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