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屏幕很淡,几乎看不清楚

楼主(2009-03-31):
有一台三星Q70系列的笔记本,开机系统进去了有听见开机声音。仔细一看屏幕上看见很暗的图标。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没亮啊??   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不是高压板。那是灯管

网友:
先找条灯管换了试一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看下亮度调节是不是打到最低了,

网友:
检查屏幕亮度的设定

再就是灯管是否已经点亮了,同时检查高压条方面

网友:
外接了一个显示器正常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灯管就就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