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G710B图像有点暗(已修复)

楼主(2009-03-31):
这个CRT  调整出菜单就是黑的然后一会会慢慢看清楚点 然后再变暗这样不停变化。我换过EPROM刷过EPROM,换过高压包。换过场块,CPU也换过就是解决不了问题请问各位有没思路?请问这个机器的工厂模式怎么进啊 ?还有 一般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存放在EPROM里边吧 我 换过了刷过数据了应该就不是这个的问题了吧?  或者可以说是对比度低吧 在游戏的时候有的黑的地方就看不到了

晚上我死活找不到原因打算加电阻加上电阻后感觉画面质量不行就又找原因 偶然见看到G2旁边有个瓷片电容取下后恢复正常。请问如果加电阻加多大的比较好

网友:
换个思路,从显像管的发光条件查一下,看显像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G2电容取下后恢复正常,说明是G2电容不良漏电,所以出现图像忽明忽暗的,而你说的恢复正常应该是对于故障时的现像改善了而已,实际还是没有解决,要把这个电容换新
2、你说的加电阻,是想加在G1电路上吧,这个要试验确定,没有具体数值,而且会影响图像的对比度,除非找不到故障原因,否则不建议这样做,而且你开始的故障不是稳定不变的,所以不适用这样改装

你在标题上注明已修复,那在内容上怎么没说怎么修复的,就是把那个电容拆了吗?

网友:
我将此电容重新换了一个故障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