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刷BIOS后不加电

楼主(2009-03-31):
IBM X61客户送修的机子,由于刷BIOS后就不加电了,心想可能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后来我们把原装的BIOS芯片装上去,还是一样,并且电源指示灯不亮网卡指示灯常亮,量主板3V,5V,1.8V.1.5V待机电压都有,因为机子比较新,不知道怎样分析,请高手指明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BIOS不参与加电啊

网友:
摸摸网卡芯片发不发热,量一下网卡电压有无短路,可以把网卡电压断开试试。

网友:
很多板在加电没开机前BIOS芯片是在工作的,BIOS不对有些板是开不了机。BENQ有好几种就是这样子。

网友:
网卡灯亮你是不是动过别的芯片,把你动过的芯片补焊一次。

网友:
现在已经加电,是键盘接口的保险断了,现在加电无显示,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屏线周边保险是好的,期待高手

网友:
看看有没掉件吧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网卡指示灯常亮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就按无显示处理了,跑跑卡,看是否停在49  59 ,如果是压或换显卡,看有没过内存,38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