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晶振两管脚短接正常跑马

楼主(2009-03-31):
一块杂牌的478主板,杂到连型号都没有!主板有时点得亮,有时点不亮.点亮时测试卡上无任何显示.如果这时候将晶振32768两个管脚短接或者用手摸着管脚就可以正常跑码到26.或者直接将摸着管脚开机也正常.32768换过了还是一样.请教下一步测,大概是什么坏了.谢谢!

网友:
我遇到此种问题 换了晶振就好了
还有次 是做了下南桥

网友:
再换晶振,如不行把晶振后面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二楼说的"做了下南桥"是说南桥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也不敢肯定是南桥坏了还是虚焊
我们 老大说过 主板 常时间不用 或者 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容易有间缝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晶振。偕振电容,106电阻

网友:
检测晶振是否平衡,加固南桥

网友:
换晶振了还不行,就换BIOS电池,再不好就加焊南桥

网友:
修好了,是南桥边上的一个14脚的电源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