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2机器,跑D2 49

楼主(2009-03-31):
一台T42机,初始故障上电直接跑80,判断是不跑码。上电流表,待机0.15,摸南桥微热。更换南桥后顺畅的跑卡,但跑到D2 49,就不跑了,上屏也不见亮屏动作。摘掉显卡也是当在D2 49,更换显卡后故障情况一下。

有一个现象,当D2 49时诊断卡IRDY灯常亮,风扇常转,按关机键后待机电流降到0,量3V,5V均有。

谁能给点建议不?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换显卡好的

网友:
把北桥上BGA压一下

网友:
可能LZ显卡没有做好,建议LZ摘显卡下来,重新做过

网友:
查下pci总线吧

网友:
摘下网卡就跑卡了,但亮屏后出现PCI冲突,怀疑这台机器雷击造成的。

网友:
49H: Initialize PCI bus and devices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PCI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