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异常声响!

楼主(2009-03-31):
IBM Deskstar 80G硬盘刚开机会有塔塔声,一会儿就死机了,用软件检测有坏道。请高手看看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谢了先!
硬盘

网友:
只能把坏道屏蔽掉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个新的就行了,没必要再修了

网友:
还盘吧,该修的就修,不该休的就扔了

网友:
你好,是因为有一个磁头坏了!

网友:
这个盘除了返厂,否则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