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昨天朋友说他一台飞利浦显示器,老是烧行管,换一个可以用几分钟就坏了。我就给了个C5552的行管给他换,换上后也是用了几分钟就黑屏了,但把开关重新开出现显示缩小带一条条虚线,量行管是好的,,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地方坏了,会导致这种情况???
黑屏

网友:
检查高压包有没有虚焊,行激励电路有没有虚焊,行激励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找了, 现在用手去摸行管烫手,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

网友:
代换高压包试试看,也可以先测量行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包包,或则逆程电容

网友:
检测高压包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