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问题C1--FF 然后报警

楼主(2009-03-31):
845主板诊断卡C1过后就显示FF,然后报警,经观察发现内存供存供电管有问题,换后,用假负载测CPU供电电压为2.61V,诊断卡还是在C1过后显示FF,然后报警,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在线求助!!!
主板诊断卡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说说维修思路,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2.61V?到底是内存供电的还是CPU的供电,如果是CPU的话,估计CPU已经挂了

网友:
没跑cpu
检查核心供电1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2.5V的 要是U 早完了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内存没过。CPU供电这么高,估计上CPU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