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1`P1130 修完电源,又有新问题

楼主(2009-03-31):
修好了电源又出现了如图的现象

网友:
按MENU菜单,选择恢复出厂模式,不行的话就要重写EPPROM程序了。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同时也可以查下视放电路

网友:
不行呀!!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是扫描线????????

网友:
敲敲尾板应该有虚焊的地方,我就遇到一个接尾板信号线的地虚焊的

网友:
亮度过亮 有回扫线了

网友:
调高压包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视放板的80V供电,看是不是低了!

网友:
貌似就是回扫线    高压调过~维板也焊过!80V不低~

网友:
查查逆程二极管可呢个脱焊,查所有回扫相关电路

网友:
加速极电压过高,改下底板板的加速极电压

网友:
这类机子的加速极控制电路在底板,改下控制电压,如果不是太亮的话可以接上信号一个小时左右用菜单好像是最后一项里的颜色工厂自校按向右箭头,不过一般要连续开机一个小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