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B5复位高

楼主(2009-03-31):
一块捷波K8B5复位高,查复位脚为0.10V,跑线到时钟芯片29脚,IC为(ICS CA530289
                                                                                                    950405AF)
时钟有电压输入,是不是该IC坏了,现在没的零件换的
在查了一下它进了LM339,是门电路

网友:
查了通电后ISL 6566发烫,一看有个点了,现在没料,能分析下为什么会烧呢,MOS管都正常,外围元件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