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优派开关管有什么可代换?

楼主(2009-03-31):
17寸优派开关管有什么可代换?开关管的营号如下
     P4NK60ZFP
        GK0EU  V6

控制开关管的IC是什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10n60 、2SK2645或7n70均可。

网友:
谢谢,那控制开关管的IC是什么型号呢?拜托了

网友:
一般的电源开关管都可以代换,如6N60等

网友:
控制IC大多是3842.。。。

网友:
呵呵!有可能是LD7552BS或是SG6841。

网友:
BUZ91AF     7N60    等都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