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754的主板的一个奇怪故障

楼主(2009-03-31):
今天拿到一块冠盟754的主板(南北桥集成),开机能到滚动条那,过了滚动条就黑屏.无法进安全模式.
有重装过系统,无法一步步安装,只能用GHOST的(都装完的最后一次重启),装完后也是在滚动条滚完进系统的时候黑屏.
硬盘是好的,内存是好的,CPU是好的,显卡是好的,数据线是好的.BIOS好的.
请教下各位高手,下一步小弟要怎么做啊.....

网友:
具体测试一下,看看显卡供电怎么样

网友:
桥空焊,加焊一下

网友:
装糸统的时候不要集成驱动,然后能进糸统时再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集成显卡的还是独立的 换显卡试过没有?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维修的时候应该遵循先软件后硬件的顺序,确定不是软件引起的故障后,再来检测到底是硬件的哪部分导致的!!!

网友:
换过显卡,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能完全装好,有时候能进系统,只要进了就没事,可以一直用了!关机后再开机就又是到滚动条结束就黑了!!郁闷中。。。。能进系统的几率很小!!!

网友:
是桥的事,是桥虚焊了。

网友:
无法一步步安装系统的话,那就说明电脑还是有问题的,连没装驱动的新系统都装不了,先通过换硬件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能想到的都一个个换下

网友:
我也有一次这样经历,换硬盘后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