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SP-250GB-4电源一短接绿线和地就烧7N80和2个并联的0.22欧电阻?求助

楼主(2009-03-31):
现有一块台达的DSP-250GB-4的电源用的是DNA1002电路, 电源管是一只7N80,原来是7N80和两只并联的0.22欧电阻烧了,换了新的以后,待机绿线和紫线5V电压正常,一短接绿线和地就烧那2个电阻和7N80,不知道什么原因,旁边的东西都查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有三个光耦,中间那个是稳压的。光耦低压侧连接一个tl431,光耦和431周围电路都要查。7n80 G极连接的限流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都要查。两个0.22欧并联电阻是限流电阻,烧毁说明电源失控了,与待机电路无关。假如都没有查到什么东西,把7N80取下,短接绿线的时候测G极电压。如果有瞬间电压,之后没有,说明问题在高压侧的DNA1001芯片,要继续查稳压光耦到芯片的电路。如果一直都有电压,说明低压侧的DNA1002芯片坏了,换芯片,但DNA1001芯片也有可能损坏。
dna1001芯片的原理和3842、3843差不多,我的经验是芯片损坏居多。不开机是DNA1002损坏居多。淘宝上有这些芯片,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
终于修好了  !!     经过检查发现,辅助电源部分的UC3843BN (8脚的块子)的6脚给7N80的 G极供电脚,待机时为3.5V,端接绿线时为8V,怀疑3843损坏,更换3843后,测的待机时为0V,端接绿线时为6.7V左右,装上7N80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