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帮着看看这个RST的测试结果

楼主(2009-03-31):
图中的测试结果是用一条好的单面256带一条坏的双面512,都是DDR,请帮忙看看哪一粒坏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第一面第一颗吧,

网友:
请问是不是就一颗坏啊?愚问一下:怎么会分两行显示红色代码?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悟,我也弄不清!!!论坛里说的也都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
你把两个你怀疑的颗粒对调一下在用此方法,不就好了吗?

网友:
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2008/0606/article_386.html

网友:
确实是正面的第一颗坏了。
测试时会跳过好的,直接去测坏的内存。

网友:
第一颗正面的。

网友:
第一颗,以及第一颗背面的那颗

网友:
正面的第一颗坏

网友:
看了么么发的教程,确实感到很有用,谢谢

网友(2009-07-27):
第一片颗粒有问题

网友:
正面第一个

网友:
不亮的硬测,蓝屏死机需要软测

网友(2009-09-05):
请问是不是就一颗坏啊?愚问一下:怎么会分两行显示红色代码?
这个问题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王君乐
那是被测的第二条内存的第一面上第1颗整体坏掉的标志。至于怎么数出来的,请参看本版的置顶帖中摸摸教你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