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19液晶开机屏幕闪一下就黑了

楼主(2009-03-31):
LGP19液晶开机屏幕闪一下就黑了,然后还不停的闪,应该是什么问题啊。新手希望大家帮忙啊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板上没烧东西啊。

网友:
直接进板上就是12伏,电源是通过变压器接到显示器上的

网友:
应是高压板

网友:
拿通用板点一下灯管,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或高压部分故障  只能一项一项的排出,先查电源 如果电源是好的话  那再查高压电路

网友:
重点查电源板和高压板  ...(先排除灯管噢)

网友:
换个12V的外置电源试试啊   大多是电源盒内的电容鼓包。。。。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板或高压板有没有虚焊或电容鼓包、漏液、容量下降,在测量个关键点电压。

网友:
直接用灯管测试仪测试一下灯管。如果正常代换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再就是用好的高压板测试灯管 如果灯管好 只接更换高压板 和高压板供电的滤波电容一起更换 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