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7vt600 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09-03-31):
硬盘换了好几个了    用PE也是到滚动条那就掉电         cpu 内存供电的电容全换了   实在没有思路了         高手们研究研究

网友:
见过一台联想的进系统断电进PE也断电也是在滚动条那断电。联想售后人说是与温度有关,经联想售后人员刷BIOS解决了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楼主搞好后说下经验

网友:
跟温度肯定没有关系         bios刚刷完   还不行        那问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高手呢   说话啊     客户还没有走呢

网友:
1。主要供电,特别是CPU供电电容漏电
2。主要供电电压供电MOS不稳定,特别是多相供电的CPU供电(PS:本人曾修到过有片板CPU供电的其中一个MOS管虚焊导致进XP掉电的)
3。CPU,显卡或内存接触不好,
4。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想起以前有过帖子好象是换了个电源IC,你在论坛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