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针式CPU座,热风枪更换有心得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3-31):
没高级设备,只有个热风枪,想换插针式775针CPU座,有心得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换插针的容易的多
取下来用吸锡器一个孔一个孔的打穿,再焊上去

网友:
用烤炉加热,用铝胶布黏住里零件,用风枪大风小热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