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S5A不跑码,CPU供电场校管电压全为0.28V!

楼主(2009-03-31):
手上一块精英K7老板,诊断卡5V电压不加电,不上CPU供电场校管电压全为0.28V!上CPU为5.12V.

网友:
应该是反馈的问题,查一下供电IC反馈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直接量电感电压多少。量什么管子?没有假负载吗?有的话便方便了。

网友:
额,太简单的问题了,
1。电源管理芯片坏
2。供电场管坏
3。CPU供电反馈给电源管理芯片的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