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杂牌ATI9550,一块不亮,一块无反应(显示器灯由黄变绿就不动了)

楼主(2009-03-31):
两块杂牌ATI9550,一块不亮,一块无反应(显示器灯由黄变绿就不动了)供电正常!

网友:
查一下显卡有没有供电 ?

网友:
显示核心供电及显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由黄变绿的把显存供电干掉看看显示器有无变化

网友:
我也等答案,

网友:
做BGA问题以旧!!!

网友:
如果GPU没问题就测TTL电路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