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f4x主板装上硬盘,启动到XP欢迎画面后黑屏

楼主(2009-03-31):
c.nf4x主板不装硬盘时能正常点亮,装上硬盘启动到XP欢迎画面后黑屏,主板、电源、显卡风扇还在转动,系统是新装的,不知是何种原因,出现的这种现象,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显卡
黑屏
硬盘

网友:
有时候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我试过的!

网友:
黑屏时主板工作正常吗?比如诊断卡复位亮不亮。。

网友:
换过显卡试过么

网友:
你按下键盘上的NUMLK灯货CAPS LOCK灯看下主板是否死机了,如果没死机的话,你的显示器是不是15寸的,有的分辨率过高的话,XP的画面后就容易黑屏!!!

网友:
供电不足也会造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