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蜂鸣档有数字,不发音

楼主(2009-03-31):
数字万用表蜂鸣档有数字,不发音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vc97低于30欧才会叫!  正常啦。测通断 一般 万用表 在蜂鸣档 低于规定的阀门,才会叫

网友:
那我跑线路时,他有数字但不出声,那这线路是通的吗?

网友:
你开到蜂鸣档先短接一下表笔,试一下会不会叫?会叫说明仪表正常。。
如果有数字不会叫。那可能是你跑丢了。呵呵

网友:
测暖气片 看显示的阻值  如果 0-30欧 还不响 你看是不是 你选蜂鸣档了,如果是拆开 ,可能是蜂鸣压电片 连线断了,

网友:
短接!看响不响!如果响,那就是看事实不是线不对,一般到一定的电阻以下才开始响~!

网友:
短接是响,可我奇怪的是跑线路为什么不响还要有数字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