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00-A不加电。

楼主(2009-03-31):
一块精英K8T800-A不加电。如果强行加电I/O特别烫。

网友:
看看是什么IO
如果是参与开机的 ,先换IO

LZ:不要轻易强制短接上电

网友:
谢谢!!!换了I/O后跑01!

网友:
建议先换I/O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哪个IC,测测其周边电压阻抗有无对地!

网友:
是哪个IC,周边电压有无对地

网友:
在换IO可能你的IO 不对

网友:
IO没有焊好~~~~??

网友:
我这边也有1张..换下I/O试下

网友:
I/O换下试了。问题以旧。

网友:
现在还有一同型号主析,开机电压为2.2V。拿到《海龙》和《鼎好》修过。没修好。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