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给内存加电部分故障?

楼主(2009-03-31):
手里最近有一块主板,拔了内存,启动后,发出内存出错的报警声,加上内存,不插显卡,没有报警声,插上显卡,也不会自检成功。内存放在别的机器上的时候,可以启动成功,显卡也是一样的。内存是DDR的,
我怀疑是主板给内存加电的那一部分哪个电子元件 出问题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出啦么 ?

网友:
你先查查DDR第一看看有无电压输出,电压是DDR的电压的一半

网友:
插张诊断卡看下嘛

网友:
你应该先查内存电压的,或者诊断卡代码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