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L10

楼主(2009-03-31):
东芝L10,接机故障为不能开机。拆开机通电,电流在不开机的情况下,0。8A,南桥发烫。换一个新南桥,电流回到0。2A,偏高很多,也有点热。仍不能开机,按开机键电流无变化。并且一直都有电源指示和电池充电的灯黄色长亮。怀疑PC97551坏,换一个上去,按开机键电流有变化,上到1。3A,南桥北桥都发烫,BIOS也有点热。把北桥南桥都拆下,待机电流仍有0。1A多点。拆开PU11后才无电流。现在估计南桥也坏了,不知什么原因?是偶然性还是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谁有这个机的图纸给我传一份?

网友:
烦,一装新的南桥上去通电不用开机,过两三分钟就又烧坏了。不敢修了。

网友:
很少人修过这机子吗?

网友:
电感虚旱,或少安装一个电感后,会造成单独一个电感供电,如南桥供电电压1.2会突增加到1.9安以上,一分钟南桥就挂掉!

网友:
有电路图吗?哪个电感?

网友:
有人修过这机器吗?

网友:
不知道,你收了客户多少钱呢,烧了几个桥了?
检查一下 前级供电是不是过高了,不然,不会烧桥的

网友:
短路肯定的,好好查吧,我的A10是什么都没有烧了,我一直查短路,现在得转方向了,工作条件可能不够,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