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tellite 1130问题

楼主(2009-03-31):
今天老同志退休,给了一个satellite 1130
笔记本
过来,开机没反应,开盖发现内存边上有一根线盘着呢,线头是圆形的,还有热缩管,这是不是显示屏的电源啊,应该插到那里啊,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我看别的本本这两根线都是插到内存边上的一块小版上,这块小板是显卡么,能和别的本本通用么?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是无线网卡和天线吗?热缩管是不是透明的,罩在圆形线头上的。

网友:
我已经把本拆了,这跟线进了lcd面板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天线了,你不要管它。看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