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3-31):
电脑关机后,过了一天想用,一打开就提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放进了后点ENTER,还提示没有可以启动的硬盘.
用BOOT FROM CD ,想重装一下系统,结果什么盘都没了,只有一个未分的硬盘,160G,疯了,不会数据都没了吧,
用10元的系统盘里自带的DOS和工具,进入DOS后选了DISKGEN重新建立分区表,半天过去后,
找回来了以前分好的盘,保存后重起,还是进不了系统,想重装,结果还是只看到一个160G的盘.
用DOS看D,E,F,G,都可以看到硬盘里原来的东东.
现在不知要怎么办,那个10元的盘里第一项是(把系统安装到第一个分区),可是自己不能确定是不是
安装到原先的C盘里.怎么办........救命高手们...谢谢.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或把你的硬盘放到正常的机器上看看。

网友:
刚开始就是看到的是整体的硬盘容量啊,,在这个过程之后才是让你选装系统的硬盘分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