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不显示,DIV显示

楼主(2009-03-31):
显卡型号:翔升爵豹7300GT 128M 128B GD3
接VGA接口不显示,而接DIV接口就能正常显示。
这样的故障该怎么查?
显卡

网友:
查VGA接口附近的元件,电阻电感电容等

网友:
RAMDAC信号过高 先查TTL电路

网友:
对地打阻法,本相关器件

网友:
不要见笑,TTL电路是由什么元件构成的?

网友:
一般是门电路,换个试试,再就是芯片内部,我一般就是加个DVI转接头。

网友:
RAMDAC就是“数模转换器”
现如今的图形加速芯片生产工艺越来越好,RAMDAC都已经整合至图形加速芯片之中了,所以我们见到的图形加速卡多数都是只有显存和一块主芯片,而看不到RAMDAC的芯片。不过,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专业级的绘图卡。因为本身设计的原因,RAMDAC还是一颗独立的芯片

网友:
換74ACT08D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