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845GV-M跑码途中会灭掉

楼主(2009-03-31):
已经解决了:把内存座的触脚都磨一下就OK了..谢谢各位兄弟

如题,一块精英的845GV-M跑码途中会灭掉,然后又重新开始跑码...但是,每次都是跑到B0,就灭的.然后又重新开始跑....I/O换过的...83627THF.

请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不过内存会自动断电,一般的ECS板子都有这样的设计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同版主所说,重点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过,这个板是在跑码过程中灭的哦。。不是定在B0才灭的。。。。是跑着跑着就灭掉,而且它好像还要往下跑的趋势。。。

网友:
内存供电脚供电电压不正常所致

网友:
换内在试试

网友:
更换内存供电管 或更换内存条 因为此板内存电压低为不过内存 或自检不过内存都会断电再开机

网友:
我遇见一次,换io好了

网友:
仔细查找内存周边电路 或者更换IO 有的主板循环重启就是IO坏 但很少 我碰见过

网友:
换个内存,不行把内存金手指擦一下~~~~~我前几天刚碰到一个同现象的~~~

再把内存槽用镊子清理一下!!!

网友:
换了I/O也不行啊,跑到C1就掉电啊。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啊

网友:
是的我们维护学校的机子就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