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硬盘的起子,用什么规格?

楼主(2009-03-31):
六角星型起子 t6 、t7等是什么意思?外径是多少?
硬盘

网友:
弄不清楚,难道不会拿硬盘去比较吗?!

网友:
我要到网上买。

网友:
买那种套装,基本上的规格都有,

网友:
就是买那种工具套装
带各种头
和各种型号的内六角工具
呵呵
我们这边是这么叫的

网友:
一般用T8,最好用一套,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