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能触发,但不显示

楼主(2009-03-31):
着手一联想F40主板,客户反映该机机器之前进过水,现点不亮.
今天拆机好把板取出来后开机竟然是正常的,然后装机,开机一切OK,进入XP,玩了一下午,由于机器不是我测试,回店里后我家老大反映该机有时插电源后才能开机,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然后一测试果然是这样的,这次到是彻底干脆就不亮了,没有思路,只有再拆机,索性把南桥供电部分吹了一下和独显拆下来清了一下灰,还是点不亮,加焊LM393,920a4,然后再把南桥附近全加了一遍,开机还是不亮.....
又没有思路,查电路怀疑是不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诊断卡不能用,没有MINIPCI槽),现加焊了MAX8770未果,哎望老大们给予指示为感!

网友:
现在能开机

网友:
35V待机电压有吗?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A啊

网友:
把上电的电流跳变说详细些。我们慢慢探讨

网友:
3.5V待机电压有,直接用电源适配器用的,电流开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