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CMO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09-03-31):
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清楚一下CMOS试试!!!!

网友:
清了不是CMOS设置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短接开机针开不了机,把电池弹出来就开机了,就是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请问下换过电池后恢复了吗

网友:
呵呵 是不是晶振坏了 ,取电池用手触碰了32.768就开啦

网友:
就是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座里面的弹片氧化了

网友:
如果电池有电的话   换一下离电池最近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COMS的跳针插错了

网友:
最有可能是cmos跳线跳错,上电池后导致cmos一直处于清空状态,而取掉电池则可以破坏上述状态,进入cmos默认的设置

网友:
要不是电池有问题,就是cmos跳线接错了。不会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2012-06-09):
新手,不知道.

网友:
可能是跳针处于放电状态吧,要不就是电池座有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