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板跑c1

楼主(2009-03-31):
今天接到一块845杂牌主板开机跑c1内存个脚电压正常,听用户说正常使用时出现什么什么错误,请高手指教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供电/时钟/BIOS/IO/NB

网友:
我碰到这问题时把内存电压升高就OK了

网友:
先换BIOS,再就是北桥!

网友:
检查内存插槽是否有接触不良,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