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彩色显示器换信号线少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31):
一台AOC15寸彩色显示器因信号线以前接触不良,重新换上条对接造成显示字体为绿色.核查几次RGB接线没问题,视频电路会是哪里出问题?望热心师傅指引.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线的问题啊,接错了吧?

网友:
复2#楼(谢了)
我对尾板上的RGB点同接口123针对应没错

网友:
就是信号线的问题和接法不对吧。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