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1白屏求助

楼主(2009-03-31):
联想L191液晶显示器,开机直接白屏,测量各路供电电压正常求助应该怎样修啊?

网友:
测一下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屏线 屏电源正常吗?

网友:
加焊,驱动IC,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先加虚一下驱动板跟屏电路。再查驱动板上的各个稳压器电压。开关键电压。程序。最后查屏电路。屏电路一般是查屏保险是否对地短路了。短路了修后极。一般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