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开机跑C3不显示

楼主(2009-03-31):
一块GA-8IPE1000G主板,客户说用了两年不显示了
上卡跑C3,以为是内存接触问题,报价50,半小时取机
维修过程:先清洁,换条无效,压桥无作用,查供电时钟正常,C3一般是芯片组或BIOS问题,刷新BIOS后OK,GA的板BIOS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刷新个BIOS就好了 我经常修到此故障  我今天就修了一块GA8I848P-G的主板 代码跑C3刷新BIO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