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74 放电

楼主(2009-03-31):
显示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放电,是前朔料四筐对屏幕玻璃放电,有亮的火花,没火花的时候用手摸就对人放电,相当厉害,里面地线全部接上了,行逆程电容用数字表都测了容量没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我第一次遇到,不知道啥毛病,请高手指教
显示器

网友:
这个电应该来自像管里面.检查一下像管的地是否接好了.另外,像管还有个放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显像管的阴静电涂层搞掉了 ?

网友:
总那的线搞破了.........

网友:
表面的那一层被搞掉了 要不然机器就是那种拼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