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FF FF

楼主(2009-03-31):
有一块杂牌845GL主板,前几天我用的好好的,过两天再用就不亮了,插诊断卡跑FF FF ,测了VCORE 1.72V,CPU座拆开没有弯针断脚的,复位电压1.72V,没有方向了。还有哪里要检查?
cpu

网友:
那电压应该是对的,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如果不行,用洗板水洗一下CPU槽

网友:
压一下桥
刷一下BIOS试一下啊
只是建议啊,如果是BGA的坐子的话还很有可能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不是BGA的,是插针的。这种不会虚的。我拆开看了没有弯针的。我用洗板水刷过座子了。都 没有用。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好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时钟,电压\复位,你就查电压一项,其他呢,CLK怎么样?上个假负载测下CPU工作条件具备不?

网友:
LZ,该量的数据都没有,建议你先看看本版发贴必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073-1-1.html
,不知道怎么量就去新手区学习一下吧

网友:
经过跑线路检查发现给南北桥1。5V供电只有0。8V。拆下供电MOS管一量有GS短路,从别的板子上拆个好的管子换上,加电测量,1。5V正常了,接上显示器。OK 亮了,高兴呀。终于修好一块有点难度的主板了

网友:
为你高兴,原来问题都是很容易,就看你的细心程度和思维的敏锐度,哈哈
恭喜你,楼主!!
再问一下,MOS管是1084吗?

网友:
希望不会是桥挂了吧。

网友:
不是1084,就是一般的MOS管。

网友:
总会有收获,再接再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