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USB存储设备就死机

楼主(2009-03-31):
如题~~~~~

插上U盘` 等上几秒钟的时间   自动把驱动装好之后就死机
插读卡器  不上存储卡的话,可以显示有一个盘符  但插上存储卡之后,也死机
一开始以为是接口坏了(短路)
换前置的试了也不行```汗`。
接着换PCI转USB卡, 结果,。。。 。还是不行`。`。``。。。
也是一插就死机`。。 汗
个人感觉是南桥有问题
重做过系统(GHOST 安装版的都用过),但都没用~~~~~
CMOS也清过``
哪路大侠愿两招~~~~~~~~~~~~~~~~~~~~~~~~~~~~~~~~`
实在不行,我就换板算了

`可怜我前几天才把华硕的大板送人了````````````

网友:
检查usb的线路上的电容电阻电感 最后确定是不是南桥的事情

网友:
PCI槽别的设备好使吗
一般插PCI槽USB不好使的话就应该是整套所有PCI槽都不好使吧
那样的话就有可能是桥了啊

网友:
这是一个ISA总线故障,如果不是南桥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PCI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南桥的问题    做下试试

网友:
先换IO,再看南桥

网友:
pci转USB都不好用那就不用修了,肯定南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静电的问题,将电源上的三个接线端(零线、火线、地线)短接一下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大  好好检查USB到南桥的数据线 短路的话久要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