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4000C 不开机.修好后.电流到1A不动.手上有三个本子这个样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03-31):
我手上.有四块板子.跟同方超锐F4000 情况.都差不多.先都是不开机.后来.有一块.是保险坏了.接上去.可以开机.不过,直接走以.1A.也不晃动.就再也不动了....加焊南桥.北桥..效果一样......................另一台是...开始.有短路..加电烧出..开机芯片问题....可以开机了...晕..和上面哪个机器.一样..直接走到.1A 不动 ...好像..这个板子.都有.SIS321 这个小芯片.(应该是小显卡吧)  能加焊的..全加焊了..一个样........郁闷啊..................................还有两块板子...都差不多..都是先开机..修好后不.就..是到..1A左右就不动了..3.5 V .全正常..打北桥阻值.正常...小显卡没换过..应该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望大师们..救救兄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