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花屏

楼主(2009-03-31):
UNIKA 速配5718LB加强版 FX5700LE 128M 128BIT 显卡花屏,如下图,不懂是哪里出问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用MATS测试一下,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MATS测试一下

网友:
以下是用“MATS5”测试的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1948
FBA[63:32]           18384
FBC[31: 0]        25323365
FBC[63:32]        253257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7262951
Write   Error Count: 4342653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3c 00000000 0000cb0f 0000cb0f 0000cb0f 0000cb0f WRITE C 1 0 3 0ed5 133 3
076af338 00000000 efae8500 efae8500 efae8500 efae8500 WRITE C 0 0 3 0ed5 133 3
076af334 00000000 0000d70e 0000d70e 0000d70e 0000d70e WRITE C 1 0 3 0ed5 132 2
076af330 00000000 bb8e2404 bb8e2404 bb8e2404 5eff5000 READ  C 0 0 3 0ed5 132 2
076af31c 00000000 0000fc1f ffffcbff ffffcbff 0000fc1f READ  C 1 0 3 0ed5 131 1
。。。。。。。。。。

还有好长~发不上来~~自己也看不懂!

网友:
不对哦 看起来是全部报错  换个DOS或者MATS测试吧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得对。如果用MATS4.78测试结果还是如此 就从Bank 0的第一个显存开始查起  测地址线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1900            0
FBA[63:32]           0        19506            0
FBC[31: 0]     5321924     19999515            0
FBC[63:32]     5879507     1944510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1201431
Write   Error Count: 3948602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11347           0           0
A01        9691           0           0
A02       11864           0           0
A03        9647           0           0
A04       11725           0           0
A05        9604           0           0
A06       11700           0           0
A07        9643           0           0
A08       14263           0           0
A09       14180           0           0
A10       13422           0           0
A11       14208           0           0
A12       13595           0           0
A13       14230           0           0
A14       13601           0           0
A15       14182           0           0
A16       11220           0           0
A17        9813           0           0
A18       11815           0           0
A19        9745           0           0
A20       11665           0           0
A21        9702           0           0
A22       11685           0           0
A23        9829           0           0
A24       14082           0           0
A25       14238           0           0
A26       13312           0           0
A27       14267           0           0
A28       13455           0           0
A29       14303           0           0
A30       13475           0           0
A31       14232           0           0
A32       10956           0           0
A33       11920           0           0
A34       10545           0           0
A35       11999           0           0
A36       10648           0           0
A37       11961           0           0
A38       10545           0           0
A39       11902           0           0
A40       12942           0           0
A41       14245           0           0
A42       12587

以上是用MATS4。78的测试结果~~现在显卡很花了~~基本认不清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