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跑E9问题

楼主(2009-03-31):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板子,换上好主板的BIOS块,都还是跑E9,不知道哪位人兄还有什么高招,请指东教一下,小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BIOS块如果是INTEL原装的 你换个49LF040或 PM49FL004的代换 试下

网友:
跑E9一般都BIOS的问题 应该刷一下BIOS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蛮多是IO的问题的,试试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刷BIOS还是这样的话 ,换IO应该就好了。IO引起不过内存、不开机、跑错码的情况不较多。

网友(2009-05-02):
BIOS或I/O还有BIOS电路的小滤波电容还有小贴片保险查一下。。。。。

网友:
对,看看那个BIOS身旁有个叫什么config的跳帽吧

网友(2010-07-04):
先看跳线有没有挑错 要是没错就刷BIOS

网友:
intel跑E9,BIOS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
我感觉品牌机BIOS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