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NF8-V主板20块CPU不工作

楼主(2009-03-31):
我手里面有20块升技NF8-V主板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不工作 座没有问题 BIOS刷过 也不行 IO83627HF 桥独桥 按也不空焊 是哪的问题 就是不工作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故障 急 谢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是换个桥试试,
因为我感觉这样的主板还是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升技主板就是喜欢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
有些桥空焊点比较巧,你按压也不见得就能压到位

还得加焊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得比较的多,主要就是桥问题,不是空焊就是桥面上起炮了,坏了。一个网吧装机300台全是这样子的板子,一半的机子全我修了一次。

网友:
加焊桥吧 这种板子我们修的多了 我们的维修点现在是黑龙江省升技售后维修部~~  天天 踩着升技的板子修,都快吐了~

网友:
这板子是南北桥集成的,只要哪个桥出点问题,这板子就大事了!!!南北桥集成的板子,负荷大,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呵呵,今天刚好修到一块和LZ一模一样的板,现像也是一模一样,按压桥也不跑,BIOS也刷过,I/O也换过,寻思独桥的板子桥虚焊的是通病,毫不犹豫上BGA机加焊,成功,一路高歌,拷机半天了到现在也没出问题
另外这个板子的CPU座是BGA封装了,半个月前修到一块和这个板型类似的板,型号不记得了,加焊桥没好,回焊CPU座好了的,这个算比较少见的

网友:
我手也有两块,等有机器后加焊一下!!!!

网友:
单个桥的,先看看桥~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学习  经验 牢记心中

网友:
这种集成了在一起的桥,也就是采用主控芯片的板子,桥大部分是容易坏的。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了  我今天用580B的机器用有铅的机器加焊了一次 还是老故障  最后用无铅的曲线又加焊了一次 也还是不行  是不是座子有问题啊  明天 我加焊一下座子试试 回来回复大家  真的谢谢了

网友:
我明天再加焊一下座试试

网友:
你焊了座子好了没有啊,你在焊座子前用带灯仪看下子 ,要是我加焊一次不成,就马上取桥下来重新做球焊回去。

网友:
NF-250GB空焊
有铅桥空焊很多啊
我建议回焊时先清洗一下桥下的灰尘用风枪吹干后加适当的助焊剂这样成功率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