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 没有PG

楼主(2009-04-01):
上CPU 测得CPU电压1.2V 基本正常,但是无PG 信号,跑线路测得,上拉电阻另一端接U供电和南桥,有1.2V电压,电阻这段却只有0.17V,这边分了两条线,一条就直接到U座里,另一条到北桥里面去了,北桥是换的新桥,且没有测出短路状态,cup座是穿针的,不存在虚焊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PG 信号有没有再连到其他芯片上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