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通病

楼主(2009-04-01):
最近遇到好几台明基液晶15、17、19寸都是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指示灯不亮),量电压都正常;电源板上有5V、3V电压到驱动板上,有这样问题的机子一般它的电源板上会有一两个电容鼓包或控制面板的上开关按键有几个坏掉;我把电容和按键换掉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怎么修好的。请高人指点迷机        多谢了

网友:
电源供电正常。那应该是驱动板MCU问题了。先测试一下驱动板上的供电12V 5V 3。3V 1。8V等。电压输出正常不。如果正常测试开关键有没有高电平3。3-5V。如果没有检查MCU及主芯片。如果有。在按下开关时是否有变成0V,。0V仍不开机就是MCU坏刷一下试。

网友(2009-05-01):
我的是BENQ FP767显示器,一到冬天就老是开机后无规律断电,开关键也换了,还是如此,不知是那个元件不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