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跑84 83 更换过显卡无效

楼主(2009-04-01):
一块T43主板 跑84 83 换两块显卡并把北桥更换后还是原故障.大家有修过吗?

网友:
可刷下BIOS,或者加焊内存槽 怀疑内存没过完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接近触控板的位置的MAX1631换过没有,把它换换看,内存槽和I/O都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考虑安全芯片和pci总线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83应该就内存了,有2个槽呢,你都试过了吗

网友:
好象是不过内存吧。建议楼主拖焊内存插槽

网友:
排阻电流

网友:
查出来了 是声卡坏了。现在可以点亮了 但是外接显示器不亮

网友:
有时跑码不一定准确的,楼主如果刚开始用触摸法,应该早就找到声卡坏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  声卡坏了  用触摸法怎么找出来???

网友:
网卡 声卡有问题就会出现怪问题...靠触摸法也不是很准呀.

网友:
T43 外接显示器不亮  最后查到是功放损坏引起的  够野吧  呵呵

网友:
与ATTACHED这个信号有关~有兴趣研究下~
我也是和你一样只知道点皮毛~哈哈

网友:
这些问题我只会怀疑内存的,没想到会是声卡和功放,值得学习呀,看来做维修不能只相信诊断卡呀。

网友:
这个有点新意,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声卡方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