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IBM R51E的点位图

楼主(2009-04-01):
急求IBM R51E的点位图,是ATI的南北桥。全板没复位,有几个电阻在加焊南桥时掉了,现要补上去。

网友:
我给你个实物图片吧

网友:
实物图没用吧。呵呵你最好给他量一下各电阻多大。 电容倒问题不大 。

网友:
修好了,南北桥都换过后才成。

网友(2009-08-03):
R51E点位图$$$啊,我有个R50-51-52的,不知道是不是R51E的.

网友:
我也想要R51E的图纸

网友:
我也需要。。。。。

网友:
我也需要啊、。。。。

网友:
我也需要、、、、

网友(2009-09-02):
我手上也有一台。待机有0.09.一开机就是0.01了。不知怎么修。

网友:
呵呵R51E出厂就没有点图的不要找了,好象不装电池是没复位的哦 ,看下RTC电路了

网友(2010-02-03):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的开机就掉电,不知哪坏了。

网友:
R51E有也是BR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