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4-01):
请问下仁兄们有那位知道IBM R50E(ATI 南北桥)的R2218/R2262 /R2221  /R2228/R2224/R2216是否有电阻。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没插cmos电池啊大哥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不插cmos电池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这样的吗,但我量到PCI  AD线有一根阻值小了100欧?

网友:
这机子跑码的吗?

网友:
说清楚现象啊,我们才好帮你,你是做过BGA后把电阻也做掉了吗?

网友:
对做了BGA 把电阻做掉了